楼主(2013-05-23):
利用PLC的编程口与电脑通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能写入和读取PLC的数据,但能否利用利用电脑的超级终端机能否控制三菱的PLC呢?在超级终端机只要一输入字符就会发送的吗?能不能做到做到输入完整的命令才发送啊?

网友A:
当然可以,按通讯协议写好要发送数据的所有字符校验码,点发送就有返回,就是太麻烦,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算。

网友B:
可以啊,用串口调试工具
+5

楼主:
嗯,是可以,之前不太会用超级终端,只要把命令帧用鼠标复制粘贴到里面就可以了。串口工具肯定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超级终端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