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一台数控机床的伺服器很长时间没用过了,今天开机时发现伺服驱动器参数发生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虚心请教大家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伺服,什么参数,有的伺服的某些参数可能会自动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富士的伺服器,X向丝杆参数从4毫米螺距参数变成5毫米螺距参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按理说伺服的这类参数是不可能自动调整的,锁键设置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