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如题,设置成端子启动,然后用导线直接接通?然后运行方式设为追宗速度再启动?还有其它需要设置的么?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啊?你说的停电是突然断电还是人为断电?来电是人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啊?你说的停电是突然断电还是人为断电?来电是人为的吗?
都不是人为的,自然停电后然后后又来电不需人为操作,变频器是英威腾

楼主:
版主帮忙解答下

楼主:
哪个大虾帮我看看呀

楼主:
咋没人帮我呀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此问题。

就是捕捉再启动功能,注意捕捉电流10%以内即可。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没什么问题,只是没这样用过,所以问问,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英威腾的追综再启动应该就是你说的捕捉再启动功能,但没有你说的捕捉电流设置项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