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画的原理图,请教高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下图所示:

0欧姆电阻说明:
1、R35、R37
零欧姆电阻跳线JMP-1
当给数字输入输出部分单独供给24V电压时,此电阻悬空不焊接。
当数字输入输出部分共用MCU部分的24V电压时,此电阻需要焊接
2、R24、R27
零欧姆电阻跳线JMP-2
当给串口485总线部分单独供给24V电压时,此电阻悬空不焊接。
当串口485部分共用MCU部分的24V电压时,此电阻需要焊接。
3、R36、R38
零欧姆电阻跳线JMP-3
当给模拟量输入输出部分单独供给24V电压时,此电阻悬空不焊接。
当模拟量输入输出部分共用MCU部分的24V电压时,此电阻需要焊接。
4、R51
零欧姆电阻跳线JMP-4
运放供电为5V,配合运放芯片MCP604或MCP6004
5、R52
零欧姆电阻跳线JMP-4
运放供电为24V,配合运放芯片LM324

网友A:
这个是实验板,楼主做板子吗?

网友B:
我也在期待中

楼主: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C:
P13,14真有么?
Di的led会不会有暗亮?
2803?
AD为什么不用自带的呢?
232和485用跳线切?
7805的电源要不个大,要不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3,14真有么?
Di的led会不会有暗亮?
2803?
AD为什么不用自带的呢?
232和485用跳线切?
7805的电源要不个大,要不效率低。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啊!

网友D:
问题很多,不一一解释,只说输入,这种接法是有暗亮的,原因是光耦输入端的干扰会导致有输出而产生微亮,通常在光耦的输入端要加滤波器及旁路电阻,光耦的输出有采用模拟滤波的,也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的,普通的IO有8ms的延时,我在设计PLC时是采用数字滤波,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延时的时间常数。

网友D:
不建议使用芯片自带的ADC或DAC,原因是自带的精度不够,就算是12位的ADC,其实际有效位只有9位左右,达不到一般的控制要求,另外模拟隔离很麻烦,成本高,精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多,不一一解释,只说输入,这种接法是有暗亮的,原因是光耦输入端的干扰会导致有输出而产生微亮,通常在光耦的输入端要加滤波器及旁路电阻,光耦的输出有采用模拟滤波的,也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的,普通的IO有8ms的延时,我在设计PLC时是采用数字滤波,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延时的时间常数。
高手啊 佩服啊

网友E(2013-07-18):
图片好多,不求悬赏,大家交流下。
1. 建议光耦U25的接收端加上拉电阻,尽量别指望发光二极管的上拉作用;同理U19的发送端,也加上拉电阻,要不电流也太小,发光不行;U19的接收端,直接使用下拉电阻好些。
2. 光耦的接收,建议加滤波电路;
3. 为什么不用内部的ADC,反正都是8位的,有效性还是挺高的。要是非要用外部的,也没必要用这个,死贵的。用一片ADS7868系列的,再加个4052,用30%的钱,就可以实现12位的ADC了;——反正你也无法同时采集;
4. ADC,DAC的芯片,能否直接驱动光耦的二极管,麻烦楼主自己查查,我没看datasheet。

——一点意见,不一定正确。

****************铭为科技产品开发学习系统**********
比开发板更实用的开发系统(51和M3系列):
www.magic-wing.com
mwtech.taobao.com
QQ:1875074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