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我装了一台焊锡机,装好之后感觉静电很大,测量对地电压大概有100V,但是我的设备都是接地良好!万用表量对地电阻是零!厂里有一根专门的地线,竟然把地线接到我的设备机壳上时漏电保护开关竟然跳闸!不明白是哪里来的电!设备里面的原件有驱动器,步进马达,电源,PLC。就那么几样!电源座的接地我也接了!

网友A:
那就是有漏电呗,而且我不明白你说的接地良好是什么意思?如果接地良好怎么会换到专用地就跳漏电?如果你都合不上闸,你怎么会知道有静电?我感觉还是接地不好造成的,只有接地不好漏电流小漏电保护器才不会跳闸,而且你的接地越不好,外皮对地的压降越高,你越能感觉到手麻~!

网友B:
如果接地良好,那就是你自己带静电了。

网友C:
用一只试灯测一下,如灯正常发亮,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D:
检查线路有没破损的地方,电源,PLC,驱动器也都要分开接地的!

网友E:
看描述应该是漏电,不应该是静电。
让我查的话用缩小范围法,这是我惯用的方法。
比如柜子里有N个开关。一个一个断,如果某一个断开后正常,那么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一二次分开查。断开一次回路,如果二次回路(控制回路)正常,那么也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如果是单相电,还可以零相线互换,不过有些单位零线对地电压高的话也会跳闸。

网友F:
厂里用这条地线的设备正常吗?如果正常,估计是楼主的机器把零线当地线来用了吧,也就是说楼主的机器零线和外壳是通的,漏电开关不跳才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检查线路有没破损的地方,电源,PLC,驱动器也都要分开接地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还要考虑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H:
是否确定装好后接线才有所说的静电  之前是否有用过  并有没发生类似情况
     如果说接好后 送电跳闸  很明显是短路现象
     是这样的话 1; 有可能三相中一相与箱体接通
                2; 零线与地线是否接错
          至于PLC 驱动器接不接地(个人总结) 与跳闸没关系。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   望求真相 谢谢

网友I:
首先判断是漏电还是静电!

网友J:
检查线路有没破损的地方,电源,PLC,驱动器也都要分开接地的!是的。

网友K:
把零线当地线来用了

网友L:
先将你的设备与其他设备隔开,然后再测量一下是否漏电,如果还是漏电必须检查你的底线与火线是否有电阻,当然插座最好不要随意接,按照左零右或接法不然有的非标准插座可能导致漏电,如果以上均没有问题就要从原件开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