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电流如何变

楼主(2013-05-24):
我要100A的电流 2V的电压如何变法

网友A:
这位哥,问问题起码得说明了条件吧~!至少您得说一下是交流还是直流和你现在的具体环境吧~!我告诉你用N个电池并联你认为可行吗?

网友B:
怎么变法?用变压器变;用畜电池变,都可以。

网友C:
买台整流机,也就是开关电流就可以了!输出直流DC2V,100A。

网友D:
以前直流屏上就是用2V一个的 电池,你用几个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知楼主在说些啥。理论上不要说2v,就是2mv都可以输出一百安的电流。楼主请教别人,先要把自己的要求说清楚!!!

网友F:
嗯,也可以说说用途或者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