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调速电机在工业机械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生产机械中,对拖动它的电动机转速有不同的要求。在电能利用中,绝大多数都要求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加以利用。
  一、设计目的:
了解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并做实验验证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从中掌握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
二.设计原理:
1、 电枢串电阻调速:
   直流电动机拖动负载运行时,保持电源电压及磁通为额定值不变,在电枢回路中串入不同的电阻时,电动机运行于不同的转速。
2、降低电源电压调速:
   保持直流电动机磁通为额定值,电枢回路不串电阻,降低电枢电压时,电动机拖动负载运行于不同的转速。
3、弱磁调速:
   保持直流电动机电源电压不变,电枢回路不串电阻,在电动机负载转矩不过分大时,降低直流电动机的磁通,可以使电动机转速升高。
   三、设计电路
   四、验证过程
1.实验设备以及设备的选择
 (1)实验设备
名称                       数量
导轨、电力测功机及转速表 1台
校正直流测功机                1台
直流并励电动机                1台
直流数字电压,毫安,安培表 2件
三相可调电阻器                1件
       可调电阻器,电容器        1件
波形测试及开关板        1件
       三相可调电阻器                1件
DD01控制屏上挂件排列顺序

 (2)设备的选择
直流仪表,转速表量程是根据电机的额定值和实验中可能达到的最大值来选择;变阻器根据实验要求来选用,并按电流的大小选择串联,并联或串并联的接法,如电力测功机两端为V的直流电压,选用直流电压表为1000V量程档,因为直流并励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1.2A,测量电枢电流的电表A3,A4可选用 流电流表的5A量程档;额定励磁电流小于0.16A,电流表A1,A2选用200mA量程档。电机额定转速为1600r/min,转速表选用量程表。变阻器选用的原则是根据实验中所需的阻值和流过变阻器最大的电流来确定,电枢回路R1可选用D44挂件的90欧姆与90欧姆串联电阻,磁场回路Rf1可选用D44挂件的串联电阻。

网友A:
直流电机能够调速的途径只有两个,最简单的说就是调压调速。还有一个是调励磁调速。励磁只能往小处调,电压是往大处调。直流电机转速平衡方程式:

n = E / CE*Φ

式中:n=转速;E=电势;CE=常数;Φ=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