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3-05-24):
上一张不清楚,这张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这一块电路板从原件布局来看应该是三相电源输入控制板,有过压.欠压、过流、缺相、等检测和保护电路组成。楼主讲的是不是图片上红色正方形这个原件?这个应该是微型电压互感器!用于检测过压、欠压、缺相的。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设备!什么电路板!什么故障原因!这个原件在电路是什么作用,画个电路图岀来!我们大家也好共同探讨!

网友B:
看看反面这个件几个脚

网友C:
这个清楚了。能透露几个脚的吗?

网友D:
变压器!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