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一台安川E7B4090变频器开机就报OL2,查故障原因是CPU板一个339坏,一个贴片电阻虚焊。换339,补焊电阻,不再报OL2。但是启动一秒钟左右就报OH1,求助各位高手这个变频器怎么维修啊?

网友A:
CWNZ_EO~~3GXGHAC@}6UU@B

网友B:
设置下参数,看下风扇的好坏,楼上资料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变频器已经维修好了,是一个三芯线的风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