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西门子贝得电机转速控制几大要点
  根据负载机械的工作性质,西门子贝得电机有时需要进行转速控制。例如:
  1)希望以恒定的转速运转。
  2)希望实现有级变速。
  3)用无级变速得到适当的速度。
  4)短时间工作中希望改变转速。
  但是,从电动机的原理和结构来说是不可能直接对其转速进行控制的。对其转速进行控制可采用以下方法:
  1.西门子贝得电机笼型异步振动电机的转速控制
  如设振动电机的同步转速为n1、极数为p、转差率为s、频率为f,三相异步振动电机的转速n可用下式表示为
  n= n1(1-s)=120f(1-s)/p
  因此,为了改变笼型异步振动电机的转速,有以下三种办法:
  ①改变极数。
  ②改变频率。
  ③改变转差率。
  但是,对于①和②两种方法是可能的,至于第③种方法,即使改变电压±10%左右,其转速也几乎不变化。而且,如果进一步改变电压,因最大转矩和最大输出功率将出现大幅度变化,所以这种方法是不适用的。
  2.西门子贝得电机通过变换振动电机极数控制转速
  由于改变振动电机的极数是可以改变转速的,这种振动电机就是极数变换振动电机。但是,采用这种方法时速度比仅是1:2、 2:3、2:4等,只能有级变速。
  3.通过改变频率控制转速
  假如改变电源频率,就可以得到与频率成比例的转速。这种方法需要变频电源装置,这对集中控制多台振动电机的转速,可得到快速而良好的效果。
  本文由西门子贝得电机湖南总代理【长沙德凡自控】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就是,只有把交流电机转速平衡方程式给出来,再去讲解他的调速方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案例了。讲得清看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