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13-05-24):
电焊机的焊把线的地线一般直接接在厂房钢结构接地上面。而厂房接地点 和零线又通(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这样是不是电气设备有影响啊。我不明白。

网友A:
零线,接地线。都接地,不过大都分开接地。正常的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B:
有的工厂电气系统没那么讲究,零线与地线共用。
这样也可以使用,就是当机器漏电的时候不太安全。就是说如果使用漏电保护开关,当这个漏电开关下面的机器漏电后,开关不会认为是机器漏电,而会认为是零线与火线短路。
楼主所说的焊机的焊把地线与变压器的地线相同,这个对一般的设备不会有影响,因为他们各自用各自的电压工作。
但是如果工厂里面有精密的设备,比如贴片机,贴片线路板组装流水线,就会有静电方面的影响,最坏的情况是做出来的板子用不了。
所以电子厂对接地线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且定期用设备检查接地系统是否可靠。如果出现静电问题,那就是成批的电路板返工,甚至报废。

网友C:
强大的地线回路电流,对电子设备的干扰换是比较严重的,建议换是分开为好以减少设备的误动作。

网友D:
地是最大的中性点!!可靠接地影响不了!!不是很懂请教!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为什么啊?

楼主:
详细说明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