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定义

楼主(2013-05-24):
谁有这东西端子的定义及原理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照片没照清楚,型号都看不清楚。
自己用万用表在线测一下就明白了。
估计红线是负载,绿线和灰线是控制线。

楼主:
还得靠自己啊。

网友B:
这是整流块吧!上面标了输出+极,还有交流输入标志

网友A:
估计3楼是对的,但是底板上又有SSR标记。
一般设备用的整流桥都是这样。

网友C:
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D:
这个是整流器

网友E:
SSR 标的很清楚!线号很规范 应该有图纸!即使没有按线号看一下接线情况 也是很清楚的

网友F:
估计不是整流器

网友G:
像整流器模块、

网友H:
SSR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整流桥像这种外形的只有四根线。

网友I:
整流的应该是4根线啊

楼主:
这是单触发继电器。

网友J:
固体继电器

网友K:
zhengliu整流桥四根线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单触发继电器。
就是固体继电器

网友M:
固态继电器

楼主:
明白了。这东西怎么搞的这么神秘啊。为何不用普通的继电器代替啊》》》

网友N:
看一下红标签,百度一下吗!

楼主:
百度有时候也不好使。

楼主:
这东西比普通继电器好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