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按钮问题

楼主(2013-05-25):
请问在wincc主画面中,main.pdl中有多个按钮(按钮数>10)用来切换画面,点击按钮显示相应的画面,点击后按钮颜色改变,怎么改变按钮的颜色,改颜色不连接变量,用vb做一个程序,请问怎么写?

网友A:
两张图片,没按下的时候是白色,按下以后是黑色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点了变颜色有什么用?画面不覆盖?覆盖了看不到?
我们做画面的习惯是,尽量不用花哨的。有画面题目和按钮文字能对应上就行。

网友A:
看出来两个按钮有什么区别了吗

网友A:
中间黑色部分的可见性由某个变量决定,某个变量置位,中间黑色才显示,也就是说某个变量如果是0,你可以中间用一张白的,如果是1,用一张黑的,要搞成按钮你就自己研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钮应该像这样

网友C:
弄个置位的

网友A:
变量:用户组号,假设为VW1000,看后面,值为0时,背景灰色,为1-9时,背景白色,颜色就不一样了.有时你按下按钮还需要动画显示什么的,就是我第一次贴那个图的意思了。本来我以为你是要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