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5):
前几天接到报修,炉子上的排风机不转了,现场检查时发现热继电器动作,手动复位后送点运行几秒钟的时间又跳了,当时凭经验以为是电机故障。拆下热继电器下面的电机3条线,测量电机绝缘良好,3相电阻值只有一相差1--1.5欧姆,还算平衡。觉得电机没什么问题,现在的故障只能放在电源上了,测量接触器上端380V都有,在没接电机的情况下送电,下端3相也有,到热继电器下端没有了,缺一相电。后拆下热继电器测量发现热继电器A相不通。当时就以为热继电器坏了,随手换了一个通电测量都有电,可以了。
]

       然后接上电机线,和操作工说可以了送电了使用了。随手收拾工具就走了,刚走几步,操作工说又不行了,回来一看,又跳了,当时那个头就大了。拆下电机线送电发现A相又不通了。这就奇怪了刚才是好好的啊。再次测量电机3条线,这次居然3相电阻值差几十欧姆,然后对地还短路。因为是在开炉生产时的故障,电机在炉子上面,温度有100多度。不能上人,风机不工作也不太影响,为了不影响生产。就让工人风机不开先干着等停炉再说。(私人老板就这样,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不影响生产,工人能继续干活,你就是好样的。)
      2天后停炉上去拆开风机后护罩,用手转动很轻松没有卡滞的现象。遂打开接线端子盖,拆掉电线测量,电机有一相对地短路,当时就想电机肯定烧了,毫无疑问。那就拆呗。首先拉出电线,在拉线的时候听“当”的一下掉出一个螺丝,捡起一看螺丝一头有打火烧糊了的痕迹,找了一下竟然是固定接线端子的螺丝掉了一颗。
后来 后来 就没有后来了。
故障分析,第一次热继电器烧坏,而测量电机没有问题,是因为有别的风机在工作,震动的时候可能震离开了。而第二次就打火粘上了没有掉,才测量对地短路的。这事典型的点检没到位造成的,索性没造成事故和经济损失。[/size

网友A:
是的,热继电器坏,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B:
电器元件等,固定螺丝松动的情况,可以见到。

网友C:
多大的电机,对地短路既然把热继电器烧断了

网友D:
只有过载保护没有短路保护,或者短路保护多台电机容量过大。

网友E:
看来点检是非常好重要的。

网友F:
这种情况碰到过两次。

网友G:
风机的启动时间较长,电流较大有专门的热元件。

网友H:
这个故障是不多!

网友F:
正常的点检是检查不到这的。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工作中总能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有时候经验就很重要!

网友J: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K:
大家都说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起学习学习哦

网友L:
这个见得比较少。

网友M:
3相电阻值只有一相差1--1.5欧姆-----------不知道楼主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如果上了千瓦级 相差1到1.5欧姆就已经代表电机或接线回路有短路或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了!呵呵 1.5欧姆的直流电阻 绕组该短路多少匝才有这么大区别?说直白点还是楼主经验不足啊 别介意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3相电阻值只有一相差1--1.5欧姆-----------不知道楼主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如果上了千瓦级 相差1到1.5欧姆就已经代表电机或接线回路有短路或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了!呵呵 1.5欧姆的直流电阻 绕组该短路多少匝才有这么大区别?说直白点还是楼主经验不足啊 别介意啊

网友O(2013-07-13):
换了我也会这样干,看来还是经验欠缺。

网友P:
能找到时问题不错

网友Q(2013-08-21):
特别的故障

网友R:
你那个人民牌的热继估计是个山寨的。

网友S:
学习了,一般想不会到那里去的,我一年才检査一次。

网友T:
看来平时自己也要多观察 多想想才行啊

网友U:
会不会是电机扫膛而导致烧坏热继,然后换热继有烧坏绕组呢?我也碰到过,变频器报警,检查变频器没问题,开始时电机三相阻值也对称,我就直接启动,结果电机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