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5):
现有台紫日ZVF9-P0015T4,外接COM和FWD端子启动,为什么电机不动作,按面板RUN就可以启动,望看到的朋友帮下忙,谢谢!!!

网友A:
我记得如果要接外部端子启动,就得设定外部端子有效。
楼主找说明书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控制方式不对请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C:
F10设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朋友,楼主问题解决了,你是对的

网友D:
没用过这种变频器! 变频器如果用外部端子控制,相对应的参数也要奀确设置,一般出厂设置都会默认这种模式. 大多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时,先要确认COM的极性,后要在给了方向的同时要给频率(就是COM与正/反转及高/中/低速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