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3-05-25):
是plc吗?还是变频器

楼主:
还有这个是

网友A:
一个是艾默生的变频器,一个是西门子200PLC的扩展,具体功能网上查

网友B:
第一张是爱默森EV1000系列小功率变频器(最早的华为品牌改过来的);
下面那个是SIEMENS  S7-200二个扩展,最左边还有台主机你没拍上;
二个扩展,第一个是4入1出的模拟量模块,第一个是4入的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西门子plc主机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C:
斑竹不是说了吗,这两个是扩展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主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西门子plc主机吗?
扩展模块,一个是EM235,一个是EM231,模拟量模块

网友B:
上面有9孔的,有插头插在上面的是CPU226,这个是主机;

楼主(2016-09-11):
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E:
第一个是变频,第二个是扩展模块。

网友F:
这个编程口接的线实在不好说:铜丝全部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