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5):
我想用电脑从北尔T150触摸屏采集PLC(屏上能显示的)数据,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怎么设置?请高手指导

楼主: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QQ:734854270

楼主:
版主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选用支持北尔的组态软件或者你选用plc的型号的组态软件。

楼主:
PLC是三菱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