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5):
我们轧花厂要安装一台棉花打包机,我是电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呢!厂家会来协助安装吗?还有控制柜是不是厂家做好的啊!安装设备接线的时候是自己接还是厂家接线,因为对plc不懂,只懂一点点星三角控制。

网友A:
你要知道那新机器是多少W,算好用多大的线,要拉布置进给机器的线路,呢。装好电箱,漏电控制开关,算好用多大的线,算好加上新装机器是否有超出,那部门总进线,空开关,的过载量。装设在什么地方,原地方的用电器是否要拆迁到别地方,机器组装一般是厂家的事

网友B:
你应该是维护的

楼主:
大概有两台50千瓦的电机,驱动液压泵站!

网友C:
呵呵;你们合同上注明的应当是整机购买的;不可能散件买来自己去做的吧;

网友D:
你只需要做好监工,装爷爷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只需要做好监工,装爷爷就是了。
很对...

网友F:
看合同上怎么说,如老板小气你就苦了

网友G:
现在的柜子都是成套的
你只要提供电源进线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柜子都是成套的
你只要提供电源进线即可
只要将合适的电源接入机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可能到安装时候,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I:
你只要提供电源进线。其他的可以不管。当能你可以在旁边看看问问,多学点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只要提供电源进线。其他的可以不管。当能你可以在旁边看看问问,多学点东西。
不会吧!与厂家搞好关系,以后做事方便!利己又有益于公司呀!

网友K:
和你公司购买整机外的东西你都要考虑,包括机器的工作原理,简单的设备维护等。

网友L:
即使是不懂,也要跟着接线和安装,你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网友M:
你只要把算好的电源线接到新机指定位置就可以了,剩下的厂家会搞定的。

网友N:
你至少先安装三相四线的线路三条25平方毫米的加一条16平方毫米的电缆或者电线,加一个250A三相四线的空气开关或者漏电开关电箱

网友O:
开玩笑,多着呢
1.设备的一次侧属于你的:进线多粗,多大空开,走线
2.后期此设备的维护属于你的:设备的控制原理,故障处理方法,常用电气备件(保险丝等易损件),准备什么样的维护计划
3.当好你的监工:接线是否牢固规范,接地保护,有无偷工减料,工程进度

网友P:
安装阶段是学习的好时候!多熟悉设备吧!不管是机械部分还是电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