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6):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一节描述:
  1.计算电焊机的设备功率时,应将额定容量换算到负载持续率为100%时的有功功率。
  2.焊机用于负荷计算的换算容量等于焊机铭牌容量乘以负载持续率的二次方根、再乘以焊机的功率因数。
即:额定容量Pe=(焊机铭牌容量)乘以(负载持续率的二次方根)乘以(焊机的功率因数)。
  下面以一台单相380V,BX1-500焊机接于线电压之间为例: (铭牌X=35% I1=108 I2=500A U2=40V S1=41KVA)
铭牌含义:负荷持续率为35%时焊机允许使用的最大工作参数:输入电流108安、输出电流500安,输出电压40伏。相应的视在功率41KVA,功率因数0.48。
  由手册的描述可得计算电焊机的设备功率:
  额定容量Pe=41*√0.35*0.48=41*0.5916*0.48=11.64KW,
  将其换算为三相有功功率为=11.64*1.732=20.16KW
  三相无功功率=三相有功功率*功率因数对应的正切值=20.16*1.85=37.3Kvar
  三相视在功率=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各自的平方之和再开平方根=√20.162+37.32=42.4KVA
  计算电流=视在功率/(1.732*额定电压)=42.4/(1.732*0.38)=64.4安培,
  我个人觉得将额定容量换算到负载持续率为100%时的有功功率计算的电流64.4安培,与电焊机在负荷持续率为35%时焊机允许一次侧输入的工作电流108安相差较大,而电焊机完全可能将二次侧的焊接电流调到500安培,一次侧输入的工作电流达到108安的状态下运行,如果按将额定容量换算到负载持续率为100%时的有功功率计算的电流64.4安培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额定整定电流选80安培或者100安培就行了,如果按负荷持续率为35%时电焊机一次侧输入的工作电流108安培选择断路器,断路器的额定整定电流电流至少要选择125安培,而手册第十二章第四节推荐的单相380V,BX1-500焊机断路器的额定整定电流选择125安培。
 我很迷惑,电焊机的设备功率和计算电流应该怎样计算,断路器应该怎样配置?请供配电设计的高手指点迷津。小弟这个菜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