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不知道怎么编程、、、、、、

楼主(2013-05-26):
西门子LOGO不知道怎么编程、、、、、、找不到编程口,,,

网友A:
这个盖子打开你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盖子打开你就能找到答案;
大师,你是我心目中的神!!一句话概括全部。

网友A:
盖子下对应的就是CPU板上线色圈起来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

网友C(2014-04-12):
照片上的LOGO!需要打开右上的盖板通过编程电缆连接电脑进行编程,或通过存储卡进行写入程序。

网友D(2014-10-04):
没插头要自己接线就不习惯

网友E:
我手里也有几个施耐 德的 就是哪种接口 编程线都找不到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