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13-05-26):
目前中国国内哪个厂生产的热电偶质量最好(s型、B型)?

网友A:
实际上只要选择国内正规仪表厂的热电偶就行了,要想耐用特别不要忽视保护套管的材质选择问题。

网友B:
我们用的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的,还可以吧,但感觉贵点

网友A:
上自仪三厂是老厂了,其产品质量可以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川仪 上海自仪的吧~   买普通的可以找俺 嘿嘿~
热电偶,压力表,压力变送器生产厂家www.cekong8.com

网友D:
买两段金属丝,自己做。都是那种东西。工艺很简单。我们用的是K型耦,镍鉻和镍硅,两根不同材质的金属丝,端点采用水银焊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