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6):
我们的炼铁厂的1860高炉的直流探尺的变频器为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最近使用过程,探尺放尺过快,但是检查外部没有问题,怀疑变频器参数,请各位大侠给知道一下问题所在和需要更改的参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炼铁厂的1860高炉的直流探尺的变频器为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最近使用过程,探尺放尺过快,但是检查外部没有问题,怀疑变频器参数,请各位大侠给知道一下问题所在和需要更改的参数???谢谢
首先西门子6RA70是全数字紧凑型整流器,不是变频器。它的调速方式是靠给定电压的高低(0~10v),给定电压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改变电枢电压,从而改变直流电机的转数。而变频器是靠改变频率实现改变电机转数的,一般变频器用在交流机。其次我觉得如果不是刚投产的设备,参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是外部环境恶劣,有电磁干扰的可能将参数更改;再有除非认为改动参数。所以我觉得还是外部线路的问题,你再查查反馈回路吧。
我也新手,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网友B: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复,原因是高炉探尺的控制,有很多种的工艺结构。不同的工艺结构,参数设置也不一样。楼主并没有说明问题系统是如何实现的探尺下降的扌控制方法,这就无法参与交流了。

另外,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是新调试的系统?还是过去的老系统?参数设置有没动过?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控制为EMF控制方式,最近发现放尺的过程中速度较快,而且在更改P401没有多大的变化,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那这个系统的控制方式是什么呢?是恒转矩控制?还是恒转速控制+力矩限幅?调节P401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