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6):
(无正文)

楼主:
A:——接线说明:
辅助触点有2开2闭,主触点还是3组1/3/5和2/4/7~~~~~~2/4就接到抱闸上去(也就是图中的MB)。再在3和3对开点上串,串完后一根线也到抱闸里面去,为何要这么用呢?
  线圈部分为DC24V控制,并个浪涌吸收器

B:——热继电器(TR-5-NH/T)-也是一样的串~~~串联完了后和制动单元做个交线连到制动电阻里面去

C:——第2张图里面为何要用2个接触器呢?

求解......

网友A:
A是采用快速刹车的接法,刹车马达有标准刹车和快速刹车两种接法,作升降动作的多用快速刹车
B如果不串,在减速刹车时,制动电流消耗到电阻,很快热继就要报缺相保护了!热继保护刹车电阻在变频器说明书里也有提到!
C找找这两个MC的线圈再分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制动电阻里面的电压是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串三对开点是为了微妙的延时·~后面一有个整流器(mb)是给电磁抱闸用的·~谢谢·~是种快速抱闸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