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工

楼主(2013-05-26):
          咸工好:我正在学习您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一书,请您帮忙详细解答一下

     储能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谢谢您

网友A:
储能,平波。
看来楼主应该首先恶补一下无线电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B:
楼上朋友说得对,楼主应该补补基础课了,学习有关电容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C:
滤波,将杂波滤掉,形成平稳的信号;储能,可以将其看成一个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