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温度保持不住的制冷故障分析:首先观察高低温箱制冷压缩机在高低温试验箱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启动,如果高低温箱的压缩机在运行过程中都能够启动,说明从主电源到各高低温箱压缩机的电器线路都正常,电器系统方面也就没有问题。

  当高低温箱的电气系统都没有问题时,则继续检查制冷系统。首先检查高低温箱的两组制冷压缩机组,如果低温级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压力都较正常值偏低,而且吸气压力呈抽空状态,这就说明主制冷机组的制冷剂量明显不足。再用手摸一下高低温箱的主机组R23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管路,如发现排气管路的温度不高,吸气管路的温度也不低(未结霜),这也说明了主机组的R23制冷剂的缺乏。

  高低温试验箱的一个为主机组,另一个为辅助机组,在降温速率较大时,两组机组同时工作,在温度保持阶段初期,两组机组依然同时工作。待温度初步稳定下来,辅助机组就停止工作,由主机组来维持温度的降温及稳定。如果主机组R23泄露,会使主机组的制冷效果不大,由于降温过程中,两机组同时工作,故没有温度稳定不住的现象,而指示降温速率降低。在温度保持阶段,一旦辅助机组停止工作,主机组又无制冷作用,高低温试验箱内的空气温度就会缓慢上升,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控制系统就会又启动辅助机组来降温,然后辅助机组又停止工作,如此反复,便会出现低温度保持不住的故障现象。

  至此,已确认高低温箱的故障原因是主制冷机组的低温(R23)级机组的制冷剂R23泄漏。

  高低温试验箱维修方法:对高低温试验箱的制冷系统进行查漏,用检漏仪和肥皂水相结合的方法来检查漏点在哪,如果发现是热气旁通电磁阀的阀杆裂了有细缝,则更换此电磁阀,如发现其它地方的泄漏,则用氧焊将泄漏处补焊完整,再对系统重新充氟,系统运行即可恢复正常。

  对于以上分析是高低温试验箱低温度保持不住的故障现象,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从易到难,先外后里,先电气后冷气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判断,熟悉和了解高低温试验箱的原理和工作过程则是分析故障判断故障的基础。

  只有深入了解高低温试验箱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才能迅速地解决高低温试验箱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