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组态问题

楼主(2013-05-27):
DCS组态、在通道组态时点选累积,出现的时间系数和单位系数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A:
累积的话,时间系数,是不是多少时间进行一次累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
比如:
工程量单位: 单位1/时间1
累积量单位: 单位2
单位系数=单位2/单位1
时间系数=1/时间1

例如:
工程量单位:M3/h
累积量单位:KM3
单位系数=1000
时间系数=3600

我会计算但不理解,求教各位!

网友B:
应该是“时间系数=时间1/秒“才对。要理解的话就需要更加深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言之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