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求吊钩式桥式起重机电气控制图
型号:QD10-10.5
手柄控制

网友A:
你去度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菜鸟,麻烦你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是档位电阻式,换是新型无极调速

网友C:
是有操作室的那种还是一般的桥吊?

网友D:
最好上个图片,谁家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河南省矿山机械生产的,外接变阻箱,手柄控制的,就是一个手柄(上下左右前后)都是点动,我自己画了一张图纸,不知道能用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LZ画的不错哦,小弟看不懂,哎,帮不了你

网友D:
这个简单,你图都画出来了,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