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G150

楼主(2013-05-27):
变频器调试,参数设置等

网友A:
G150?是柜体吗?调试流程是要确定控制方案的。你这个系统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工艺要求吗?不要把传动控制的调试想的太简单了,他不是唯一的,是要根据现场的需求,有n种可能的。你是哪一种呢?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心,我们厂是西门子G150型变频器,690V的,控制辊压机的,通过预压螺旋和辊压机的变压力矩控制来达到工艺生产的过程

楼主:
现有一个问题:G150变频器控制面板总是报“外部告警”故障,(故障分析是电机过热或电机检测PT100故障,但我们都没接线),检查这台变频器和其他的变频器,接线都没有问题,是一样的,盼请高手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