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没基础,自己摸索就是难,往往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通过启动按钮把水泵开启,等待5秒后检测水流开关是否有信号,有信号保持开启,无信号关闭水泵。

半夜12点想问题,越想越复杂。。。。。基础不行,只能厚着脸皮上来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基础,自己摸索就是难,往往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通过启动按钮把水泵开启,等待5秒后检测水流开关是否有信号,有信号保持开启,无信号关闭水泵。

半夜12点想问题,越想越复杂。。。。。基础不行,只能厚着脸皮上来请教了。。。

网友B:
一楼正解!
5点半,也太早了吧!上夜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基础,自己摸索就是难,往往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通过启动按钮把水泵开启,等待5秒后检测水流开关是否有信号,有信号保持开启,无信号关闭水泵。

半夜12点想问题,越想越复杂。。。。。基础不行,只能厚着脸皮上来请教了。。。

我这样写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