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这个梯形图的初衷是为了读取流量计上面的脉冲,然后跟上位机给予的脉冲数进行对比,相同后关闭水泵。

网友A:
我觉得你用Q来启动这些程序有点不妥,当程序有输出的时候你的泵实际就是在运行吗,所以我觉得能否把Q换成你的泵的运行检测信号。其次我不清楚你的流量信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当泵在运行的时候就进行累加,那么它是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累加,这样算下来的数据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用Q来启动这些程序有点不妥,当程序有输出的时候你的泵实际就是在运行吗,所以我觉得能否把Q换成你的泵的运行检测信号。其次我不清楚你的流量信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当泵在运行的时候就进行累加,那么它是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累加,这样算下来的数据会很大。
其实我这段程序功能就是把一个桶里的水抽到另外一个桶里,然后具体抽的毫升数是由上位预先存在我DM区里面的数字,同时我也需要把当前PLC检测出来的已抽的毫升数放在DM区里,由上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