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静态测量

楼主(2013-05-28):
光耦A316J在驱动板上,静态怎么测量啊?比如我在输入端加一个多大的电压,光耦就可以导通。

网友A:
参考HCPL-316J的DATASHEET里面有测试电路,316j供电电压5V输入5V就可以了不过输出端也要加电压,因为输入输出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