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在做一个大门控制的项目中,若在关门过程中突然断电,来电后要确保再次按下关门键才继续关门过程。原理很简单,一个经典的起保停电路,但用LOGO!按传统电路图绘制有点困难。查阅资料突然发现了有保持的接通延迟功能块,它属于定时器模块中的一个特殊运用。

网友A:
好多很好的功能都需慢慢地去探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很好的功能都需慢慢地去探索,
LOGO!产品中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块,比如周定时器,年定时器,天文时钟,平均值,最大最小值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块,多数在主流PLC上都没有提供,此外还有楼梯照明开关,模拟量多路复用,斜坡函数发生器等为专门开发的功能块,这也传达了LOGO! 要将编程简单化的设计理念

网友C(2015-04-13):
 除楼上提到的简化编程的功能块,还有就是对模拟量的标定:LOGO!有专用的功能块“模拟量放大器”,只需要简单设置即可实现对模拟量的标定,只需要修改:传感器(输入信号的类型)、最大值、最小值等即可,增益与偏置会自动修改(如果是修改增益与偏置,最大值与最小值也会自动修改)。对于温度的标定(采用PT模块时),就更简单了,只需将传感器设置为:PT100/PT1000 ,及显示精度(小数点位)即可。
 另外,模拟量阀值触发器、模拟量比较器、模拟量监视器、模拟量偏差值触发器等等,均可以标定模拟量。可根据编程需要合理选择。另外,还可以用“算术指令”对模拟量进行标定!!!
 所以,LOGO!的编程比S7-200等,要简单很多,容易掌握。编程思路及编程方案的区别非常非常大。更适合采用功能块线路程序的编程方法。
 对于已经习惯梯形图的人来说,LOGO!的编程如果采用功能块编程,将容易摆脱原有的思维惯性等,以“开发”新的编程方案。
 对数字逻辑电路熟悉的朋友来说,只要了解每种功能块作用、用途、真值表或时序图等,在思维方式不需要改变太多情况下,即可由简至繁的练习编程,逐步提高,积累编程经验及“单元”功能程序(类似于PLC的子程序或 库 程序)。只要坚持不懈,不久:“一代大师”就诞生了,LOGO!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