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我电机是60Hz的变频器电机,我现在用变频器驱动,请问怎么才能让电机运行到60Hz呢,以前用的变频器都是在50Hz以内运行的。

网友A:
更改参数,把最高频率设定为60Hz就行了。

网友B:
对呀,把额稳定频率设为60Hz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还要设置对应的电网制式,“美国制式”就是60Hz的电网。

网友C:
把运行最大频率改一下,改为60就可以啦。

网友D:
最大频率参数改为60HZ就可以了

网友E:
变频器中的额定频率也设成60HZ,最高频率设成60;

网友F:
什么型号的变频

网友G:
对呀,把额稳定频率设为60Hz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