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

楼主(2013-05-28):
  图1为PLC接线图,图2为控制梯形图。图3描述了每个扫描周期程序的执行过程。按钮SB2虽然在程序中没有使用,但其状态仍影响其对应编号的内部输入继电器的状态。图(a)中,①输入扫描过程,将两个按钮的状态扫描后,存入其映像区,由于SB2是停止按钮,所以,即使没有按下,其输入回路也是闭合的,因此,X1存“1”(ON状态),而其它位存“0”(OFF状态)。②执行程序过程,程序根据所用到触点的编号对应的内部继电器状态来运算。由于X0处于OFF状态,因此,对应的动合触点处于断开状态,运算结果是Y0、Y1处于OFF状态,其结果存入输出映像区,即Y0、Y1存“0”。③输出刷新过程,根据映像区各位的状态驱动输出设备,由于输出映像区均为OFF状态,所以,输出指示灯不能形成闭合回路,灯不亮。如果输入不发生变化,内部继电器的状态均不发生变化。图(b)中,按下SB1按钮后,X0输入回路闭合。①输入扫描将输入状态存入其映像区,X0、X1均存“1”。②执行程序过程,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逐条执行。第一行,X0触点闭合,但此时,Y1的状态为“0”,因此,Y1触点为断开状态,Y0没能导通,其状态为“0”。第二行,X0触点闭合,所以,Y1的状态为“1”。③输出刷新过程,由于Y1呈导通状态,灯2亮。

图(c)为按下SB1按钮后的第二个扫描周期。①输入扫描,由于输入状态不变,输入映像区不变。②执行程序过程,第一行,X0触点闭合,由于上一个周期中,Y1为ON状态,因此,Y1触点也闭合,Y0也呈导通状态;第二行,Y1还呈导通状态。Y0、Y1的状态均为“1”。③输出刷新过程,两个灯都亮。注意:由于PLC的扫描周期很短,我们用肉眼见到的现象可能是两灯同时亮。如果按钮没有变化,内部继电器、输出设备状态均无变化。
图( d)为松开SB1按钮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①输入扫描使输入映像区的X0存“0”、 X1存“1”。②执行程序过程,X0触点断开, Y1由于上个周期被置“1”,因此,Y1触点为闭合状态。③输出刷新过程,由于X0触点的断开,Y0 、Y1都呈断开状态。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成功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