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认一幅图!

楼主(2013-05-28):
初学者,求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是用什么做出了的图啊,是不是三菱的FX系列啊?

网友A:
是三菱SFC步进顺控梯形图

网友B:
SFC,梯形图也可以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网上好象有教程的,李金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三菱SFC步进顺控梯形图
那不叫SFC,而是叫STL,中文翻译名为步进顺序控制。

网友D:
步进梯形图,三菱的

网友E:
就是对应
SET S20
STL S20这样的语句
现在用的编程软件中和你这显示有些区别的

网友F:
是不是电工技术等级证考试用的

网友G:
这是以前教材上出现的FX的步进

网友H:
步进梯形图 其实用起来蛮好用的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