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怎么了

楼主(2013-05-28):
本人一直使用K型热电偶和温控表测量一在用烤炉,近段时间用经过校验的K型热电偶和温控表去检测,发现在用的温控表在低温段时误差小,高温段时误差大,甚至出现20度的误差,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啊?谢谢了。
注明:检测位置高度相差大概10CM以内。

楼主:
补充问题:低温段是指100度以下,高温段是在100-200度之间。

网友A:
换只新的对比一下吧!

网友B:
将就用,参数修正下

网友C:
楼主说:“用经过校验的K型热电偶和温控表去检测”,看来其测量误差应该在允许范围内。高温段出现20度的误差,是根据经验判断的还是对比测试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经过测量后对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修正了好多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该换探头还是显示表啊

网友C:
“近段时间用经过校验的K型热电偶和温控表去检测”,说明原来是正常的。现在有误差了,不知是正还是负误差?与之前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拆动过仪表及接线,再检查下接线接触是否良好,补偿导线极性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换个好点了

网友E:
一般来说应该是热电偶老化而出现的高温误差,特别是偶,热电阻还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没动过的哦,热电偶也没动,表头没换。我们用的是普通屏蔽电缆,不是补偿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了三年了,热电偶

网友F:
高温下探头有问题了
换了吧!

网友C:
总算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了。“近段时间用经过校验的K型热电偶和温控表去检测”也就是说是用这个为标准去比较用了三年的热电偶和表头,结果发现有误差。看来是原来用的仪表有问题了,不是热电偶老化就是显示仪表超差了。按规程早就应该校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校验热电偶及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