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我先问下各位大侠我看了咸工的变频器电路原理图集一书开关电源部分,图集和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分析这俩本书发现,再说到康沃5.5KW电路图时说到开关电源启动电路部分时R40。R41。LED。组成的但我手头有个G3的3.7的起动电路并不像电路图中有2各电阻和LED串联而形成启动给3844B提供启动电流切是由R2.R4.R3。R1.到LED负极完全不能形成启动电路给3844B提供电流,而原书则是由R40.R41两电阻直接和LED串联而形成不知是我跑错线路还是怎么回事?请个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过新手没办法谢过

网友A:
在仔细地看看

网友B:
楼主,我的语文学的不好,真的没办法给你加上标点,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看了就是想不太通,请有遇到这个给说明下谢过希望给指点一二

网友C:
同型号同牌子里面设计不一样,像汇川 富凌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过了我查通了还是得细心呀

网友D:
应该是大同小异
仔细查查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E:
如果没有看错,可以理解为,不同时期的产物-----不是厂家说明书都有,xx改动,孰不另行通知。
1+2=3
2+1=?
老师没教那
六一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