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3-05-28):
求老师,三菱PLCFX2N高速计数器编程实例,用欧姆龙E6B2-CWZ6CA、B相计长度,谢谢,

网友A:
首先用PLC高速计数器读取对应的编码器脉冲,然后就是这个数转换成长度的关系;

网友B:
确认编码器电源先,一般有DC5V的或者24V 的 ,如果是DC24V的直接接在PLC上就可以如果是5V可能你要外接电源,记住千万别接错 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接下来接线编码器棕正、蓝负、还要把蓝的接到PLC输入COM端。黑的接输入X0,白的接X1,橙色一般不接 复位用的,看你具体用法。接线部分到此结束。然后简单些一个程序测试一下就好。比如
LDI X12
OUT C251 K1234
LD C251
OUT Y1
写入PLC监视一下 旋转编码器看C251记不记数,记到1234计数器的常开触点会闭合Y1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