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哥们帮帮忙,普罗菲斯2601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样子。真怀疑我人品有问题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A:
他叫你选择“强制系统”那你就强制系统传输一次呗;
估计你是传输过程中断电了,或者是传输电缆脱落,造成系统破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强制的时候又是出现这样的画面

网友A:
叫你打开GP电源就打开啊。

网友A:
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GP未上电的时候点下载,等到电脑上出现如上图提示时打开GP电源,这样就可以下载进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照你的方法GP恢复正常了,但是下载完程序后左下角又出现了PLCCOM ERROR(02:F0)。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西门子S7-200.我换了个端口又显示RECEIVE DATA ERRORR(02:FD).请问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B:
02:FD 接收数据错误,
02:F0也都是通讯类出错,可以将HMI换个端口,更改通讯线的接线方法,再通讯试一下!
让屏进入离线状态,对屏进行初始化,断电,上电后再传一次数据!这种屏的内存比较小,注意你的程序容量!可选择网线传输!

网友C:
PLCCOM ERROR(02:F0)没有连PLC;
检查PLC是否工作正常、电缆是否完好、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2:FD 接收数据错误,
02:F0也都是通讯类出错,可以将HMI换个端口,更改通讯线的接线方法,再通讯试一下!
让屏进入离线状态,对屏进行初始化,断电,上电后再传一次数据!这种屏的内存比较小,注意你的程序容量!可选择网线传输!
GP2601T无以太网接口;
且只有一个25P通讯口。

网友A:
通讯错误;
估计你是CPU226;
检查通讯参数:通讯波特率,奇偶校验位,PLC栈号,GP侧通讯参数等等。

网友C:
GP2000系列,GP2*00带有LAN,GP2*01的型号都没有LAN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PU226的,我都弄了两天了。刚开始学着做,很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QQ多少,我把程序发给你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可以吗

网友C:
GP软件里PLC选型改成S7-200 PPI再去试下;

网友A:
通讯参数:  RS232C改成RS422(2线) , 传输速率根据你PLC侧COM口波特率可在9600,19200,187.5k之间选择,建议9600或者19200;

模式设置:PLC节点号根据你PLC侧节点号来设置,一般默认为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P软件里PLC选型改成S7-200 PPI再去试下;
PPI或者MPI这个倒无所谓。

网友B:
GP软件里的画面是新做的还是一个旧档案改的?如果是旧的就新建一个,做一两个输出输入的点就可以了,通讯参数按BP的连线说明书里设就可以的!旧档案有些说不清楚哪里出错了!再把需要用画面COPY到新档案里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4-22):
普罗菲斯下载出现问题  求大侠帮忙

网友A:
基本画面1有错误。软件已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