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小弟准备用此电机做个小滑板,但电机的的参数不详,请各位大师帮我看下,电流?电压?力矩?转速?型号等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貌似图片里没有电压、转速和型号参数,只有力矩30.00 oz-in和电流5.17安培,连官网也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现在用24V空载试电机电流只有0.5A是不是电压还能在提升些?

网友B:
美国货本土用貌似都100V的

网友A:
假如使用的是可调整直流电源的话,可以升下电压试试,看淘宝上有类似的还有测试56V 4000转 、170V 6000转的

网友C:
K,我就在想,这样的人当会怎么样,比现在的还要差的多。

楼主,你的第一张图再照的清点发上来吧

楼主:
我用转速表测了转速有5100转、DC24V时  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