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按照功率计算方法代入的话,应该是20欧姆,但我实际测量是2.5欧姆,另外一台还不足2欧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怎么算的?

网友B:
什么有那么大的电阻呢

网友C:
使用电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功率计算方法代入的话,应该是20欧姆,但我实际测量是2.5欧姆,另外一台还不足2欧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把感抗算进去了吗? 电工基础不扎实吧!

网友E:
这个不是纯电阻电路。

网友F:
电机属于电感负载计算时可以忽略直流电阻它是做无功损耗的,理想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G:
你这是测量的是纯电阻,线圈有阻抗能力的;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H:
7.5KW是指机械输出功率吧 不是线圈上的功率 电机越大 相间电阻就越小    2.2-2.5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