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现在我们公司打算买台开卷机,伺服送料的部分自己做,下面几个问题不怎么明白,希望请教大侠们,谢谢大家了。
 1、送料机采用滚轮送料,用伺服的定位模式控制,驱动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角度,通过滚轮送料一定长度。伺服是否采用这样控制?需不需要编码器反馈?
 2、还有个疑惑就是,上下两个滚轮如何调整到料片刚好不打滑,也不卡死的情况,这个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A:
伺服本来就带有编码器反馈的。第一点你的原理是正确。第2点,靠的是弹簧压着

网友B(2013-08-13):
自己做?估计你就杯具了。有些小窍门在里面。电气的东西都容易搞定,机械的,就不好说了。你说的很对。送料最关键的,就是送料要准确。这点,光靠伺服,是没有办法的。机械上要动点脑筋。

网友B:
顺便说一下,如果要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必须加编码器做闭环控制。但怎么保证加的编码器精度,又是一个要好好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