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换过程跳闸

楼主(2013-05-29):
四台6kv电机两台560kw两台400kw,在同时开两台400kw电机生产时需要转开一台560kw电机停一台400kw电机,在转机过程中要同时运行三台电机使负荷过大倒致跳闸,想请教一下在不停一台机子的情况同时开机转换后再停机能实现吗?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开关柜?什么开关?开关多大容量?6KV吗?应该可以上高压负荷开关柜了吧。
3台马达同时正常运行会跳闸的话,如果不能更改生产工艺要求减少一台马达的运行,那就花钱升级开关容量。

网友B:
转换过程,是空载转换还是带载转换?如果是空载,停一台,没问题。在空载软起一台嘛。

网友C:
1你的跳闸开关是什么开关,?(峰值电流和过负荷跳闸时间是否可调)
2转换需要多长时间
调节峰值电流和过负荷跳闸时间

网友D:
带反时限功能吗

楼主:
三台电机跳闸主要是供电公司限制负荷要求机器升级,开关柜老式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