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29):
欧姆龙CPM2AH-60CDR-A输出端可以直接接20个交流接触器线圈吗,主触点分断电流12A,线圈220V的,如果不用中继行吗
高手们,帮帮忙呗。

网友A:
最好加中继。

网友B:
不频繁运行还凑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加OMRON的中间继电器或继电器组吧;
内部的继电器坏了修起来比较麻烦的;

网友D:
以前没有编程器时换过三菱F1输出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有编程器时换过三菱F1输出继电器。
呵呵;F1里面的继电器比现在的PLC的继电器大的多,对应负载能力也强;现在的PLC用的继电器体积小的多;

网友E:
不用中继,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像欧姆龙C200HE、C60P等输出继电器是带插座的,更换还是很方便的。特别是C60P这一类,没有直接的编程接口除了升级现在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网友C:
呵呵;C60P是与三菱F1同时代的产物,那时电脑基本上除了高校外面还很少有,所以这些编程都用的是手持编程器;

网友F:
你为了做好就加中间继电器,一次性的买卖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