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如何让西门子LOGO显示屏显示计数器当前值

楼主(2013-05-29):
如题,西门子LOGO显示屏如何显示计数器当前值呢?

楼主:
将加减计数器的输入CNT值显示在屏上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应用文本显示器功能块可以显示信息文本,实际值(如计数器)以及设定值(如计数器的接通阈值),省去了指示灯,省去了文本显示器,一举多得!

网友A:
操作方法如下的打开LOGOsoft 快捷键F8调用信息文本显示器
打开信息文本显示器就可看到电路图中的功能块了你可以点击计数器然后插入计数器的值可以选项
然后用HI高电平调用文本LOGo一上电就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方法如下的打开LOGOsoft 快捷键F8调用信息文本显示器
打开信息文本显示器就可看到电路图中的功能块了你可以点击计数器然后插入计数器的值可以选项
然后用HI高电平调用文本LOGo一上电就会显示
原来也可以凋用高电平,太好了,谢谢!

楼主:
信息文本显示器功能太丰富了!

楼主:
不错吧!
不过,如果能显示中文就更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设置中文版

网友B(2015-04-13):
LOGO!文本显示为中文时,字符集设置的参考方法:文件——消息文本设置,修改为如下图的设置后,单击确定后 即可显示中文。当然了,如果您用的是LOGO!DT文本显示器,还必须将LOGO!DT文本显示器的默认字符集同样就改为GBK,才能正确显示中文。
下图为0BA8
下图为0BA6及0BA7设置后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