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三菱FX2N-4AD-PT 不连接温度传感器 都能PLC中读取数值

网友A:
莫名其妙;
不连热电阻,你还能读出实时温度来?

网友B:
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读取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我怎么没看明白,你是没接温度传感器也能读出实时温度吗?

楼主:
我读四个通道有三个是1920   还有一个是300多  我想是不是增益,偏置没设啊?

网友A:
呵呵;找个PT100的热电阻接上去试一下;

网友E:
随便连个PT100  PT10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