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检修

楼主(2013-05-29):
检修一台5.5KW台安N2变频器,开关电源坏掉,模块V相坏掉,修复电源,换新模块,V相驱动光耦3150一起更换,上电试机显示OC过流,测试电流互感器输出,三个对地全是13.5V输出,切断互感器输出线,把三相到CPU板的信号线对地短接,开机正常,现在感觉奇怪的问题是模块只有V相坏掉,为什么三个电流互感器都坏掉,这个变频器应该最先是开关电源坏掉才烧的模块,TL431一个脚出厂时虚焊,我拆掉模块上电无反应,换3844后工作2秒左右烧掉,连续烧掉3个3844,最后才找到虚焊的地方,怀疑是稳压回路出问题导致输出电压瞬间过高烧掉互感器的,不知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