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变频器一上电就是欠压报警,是IGBT坏了吗?

网友A:
呵呵;不一定的;
你型号什么的,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欠压报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的欠压,这要检查输入模块的好坏,直流母线电容的好坏,还要检查是否有直流母线泄漏短路的问题;另一种是假的欠压,这个用万用表测量下直流母线即可知道,假欠压是检测回路的问题。

楼主:
一国产的品牌,后来换了一台变频器OK了。没修过这个,先来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C:
欠压跟IGBT木有半毛钱关系的!
查电源和电压检测!

楼主:
电源入没有问题,不过电压略高 410V AC电源,对变频器有伤害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410V问题不大,你首先应该确定是否是真的欠压,量一下直流端,正常应该是500多伏,如果差很多,可能是整流部分损坏,也可能是母线电容失效,如果正常,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损坏,不过也有例外的,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康沃的变频器,也是上电报欠电压,不过他是断相检测电路损坏,才报欠电压的,所以,具体情况要看你那台变频器的检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1.输入电压缺相检测电路故障。2.输入电源电压低或者缺相。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也修过一台康沃的变频器5.5KW一上电报欠压,一开始以为是继电器坏了,后检查不是继电器坏了。再检查直流电压检测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看了一下参数里的直流电压值是0v,搞得我郁闷。后来就在周围量了量发现三相输入电源检测电路有个电阻开路了。换上新的电阻上电不报欠压了。这个设计人员不知道怎么想的。本应该报缺相故障,怎么就报欠压故障呢。修机器真的要摸设计人员的心思。

网友G:
正如大家所说的,先判断是否真的欠压了。首先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确,输入电压乘以1.4就是直流母线电压。然后再判断电压检测部分的电路。可以将此电路从整个电路中分开,然后再加一个适当的输入电压,通过计算来判断这一电路正常否。一般的检测电路都是运放,可先判断运放电路属于哪种,是反相还是正相,还是比例求和电路。

网友B:
如果电源入没问题,那就是却相整流了?或是母线电容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