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方电缆问题。

楼主(2013-05-29):
去外地出差,调试。发现顾客的两只泵的电动机人为增大了。原设计为11KW.客户实际所配电机为15KW.无奈,只好将接触器和热保护换大。就剩下电缆了。因为没有带。外省很远。电缆为4平方的。电机15KW.大家谈一谈。是不是必须换大。电线一米左右。谢谢大家。

网友A:
换成6平方的吧

网友B:
还是换成6平方吧,

网友C:
电线一米左右 不用换

网友D:
换6平方保险一点!

网友E:
电机15KW大概30个电流.电线一米左右。关系不大

网友F:
短时工作可以,长时间工作还是要换。

网友G:
换6平方保险

网友H:
不用换的。一米没事的。

网友I:
我们干过这事,距离15米左右,室内有空调,运行了几个月没事,后来客户要把电机移到室外,就换大一些的电线了!

网友J:
想省事可以双线压接啊,在控制柜内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为了以后不留下隐患。费了很大劲。还是把电线换大了。要不然自己会一直担心下去。不知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受。感觉自己很胆小。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电气工作者,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可我有时候还是很懒,不在乎。看来以后要克服。以后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K:
回复 楼主:
确实是不能有侥幸心理。

网友L:
这个还是不要去节省了
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不是节省的问题。客户在很偏僻的地方,买东西很麻烦。要不然早就换掉了。

网友M:
行还是不行?判别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电柜按照标准负荷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停止,用手去摸摸那个4方的线,有温度吗?如果烫手,就是不行,如果没温度或小于40度,就没事呗。

网友N:
看楼主的设备怎么样 电机正常运转是不是全功率 可以用钳形表监测一下电流  我们这边有个风机马达也是15KW的  启动电流45 运转起来也就15左右  。所以还是要看马达负载。

网友O:
并接,没关系

网友P:
15KW的电机30A电流,4方的线长期使用的话28A电流左右,一米左右线,可以考虑换6平方的了,如果用时间短的话就不用换。

网友Q(2013-08-08):
换了安全

网友R:
引用 网友F:
短时工作可以,长时间工作还是要换。
        还            是此贴有可读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行还是不行?判别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电柜按照标准负荷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停止,用手去摸摸那个4方的线,有温度吗?如果烫手,就是不行,如果没温度或小于40度,就没事呗。
好办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行还是不行?判别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电柜按照标准负荷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停止,用手去摸摸那个4方的线,有温度吗?如果烫手,就是不行,如果没温度或小于40度,就没事呗。
好办法
什么办法都要有依据才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行还是不行?判别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电柜按照标准负荷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停止,用手去摸摸那个4方的线,有温度吗?如果烫手,就是不行,如果没温度或小于40度,就没事呗。
好办法
什么办法都要有依据才行的
那你怎么看的

网友R:
       记不住查手册去吧

网友S:
回复 网友P:
4平方的线能承受28个电流长期运行?

网友T:
现场电缆实际温度是多少

网友U:
可以不换。原设计11kw的电机,现在用15kw电机不会满负荷工作。如果是原来11kw电机不过载的话,现在的电流也大不了多少。

网友V:
1米的距离虽说不长,长远和安全来说建议换6平方的,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