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

楼主(2013-05-29):
像流量计脉冲输入和计量泵脉冲输出,这两个我都是需要高速计算器计算的,在CP1H上面接哪?

网友A:
楼主不看手册的吗?请查阅《SYSMAC CP 系列CP1H CPU 单元操作手册》第2-2节规格这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看手册的吗?请查阅《SYSMAC CP 系列CP1H CPU 单元操作手册》第2-2节规格这部分内容
我下了好多操作手册,编程手册,买了3本书。。。

没看懂。。。

是不是

输入  0.04  0.06   0.08   0.10  是高速计算接口?

还有这个指令里面的C1的端口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图中不是标的很清楚了;PRV后面第一个数据C1;

楼主:
回复 网友B:
0010Hex:高速计数器输入0

这个指的是什么?

如果我把流量计接入到输入1.00的话,我如何利用程序设置或者其他的把0010这个计数器用来计数流量计的脉冲,是不是要在软件里面设置一下的?

我看那个操作手册没看明白。

楼主:
重新看了两遍,终于看清楚如何在程序里面设置了